找个防静电二极管代替RLSD52A051C,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6-07-13):
我公司一直使用RLSD52A051C_SOD523的ESD,因价格太高并且领导也要降成本,请问有代替的型号吗?感谢。

网友A:
这种器件很多吧,
ti,st,vishay,都有。

可以上官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器件很多吧,
ti,st,vishay,都有。

有型号吗?

网友A:
ESD3V3D5 to  ESD12VD5
NP0080TA Series
NCP361, NCV361
PRTR5V0U2X
SN65220
SP724
SRV05
tpd2e1b06
USBLC6-2

自己筛选,碰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