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用cube库程序跳转异常

楼主(2016-07-13):
我用STM32F207ZG芯片,做了BOOT程序,开始用标准库升级正常,跳转也正常,后来用CUBE库,升级程序写入正常,跳转不过去,不能进入应用程序,麻烦大神们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跳转程序都一样的,就是把传输和写FLASH基本库调用改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了。谢谢

网友A:
生成一个最简单的 .然后测试,看看有没有特殊的东西.比如中断处理之类

网友B:
那就是说用cube做的程序不够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一个最简单的 .然后测试,看看有没有特殊的东西.比如中断处理之类

只调用了FLASH库和串口库,串口是查询的,基本跟以前的操作一样,就是这两个的驱动就直接调用CUBE库了,但是就是会异常。不知道哪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