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赏100分,只为心中疑惑,如何把信号叠加

楼主:
如图,如何把几个信号叠加到一个信号上,实际上就是调制,然后再解调成原来的信号,有相关的芯片提供吗?谢谢!

楼主(2016-07-13):
德国鬼子把这东西搞的挺神秘的,一直强调这是专利,我觉得应该挺简单,可却也没有实际的方案。可以用CPU实现,但这样delay time有不满足要求了。要求real time的,即硬信号处理,delay time应该在us级别。

楼主:
前情是,好多信号需要经过滑环,滑环只能有几个只通信号,所以为了减少造价,需要叠加信号,所以德国鬼子就说这是专利,需要在这上面花一笔钱,faint。没觉得有什么大的窍门 ,但却是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delay主要由串行数据线的速率决定,其次是协议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主要由串行数据线的速率决定,其次是协议的效率

谢谢powerAnts reply.不能同意你的看法更多。but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thanks.

网友B:
电力载波通讯、电话线供电、传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力载波通讯、电话线供电、传真机。。。。

不要说得那么high level,请说出具体的芯片和方法。thanks。

网友C:
给楼主一个最简单的方案:
把现有串口和io重新编码成一个更高波特率的485信号,协议可以自己定义。然后到了另一端之后按照自己的协议解码成串口信号和io信号

网友D:
把信号调制到不同频率不就行了

网友E:
1、那么多24v,是一个还是5个?能不能用1个?
2、中间物理导线是什么,几芯,带不带屏蔽层?
3、滑环,可以详细说说?

网友F:
74165+74595

网友G:
CPLD编码成串行信号挂个差分驱动器,中间用最便宜的CAT6网线做介质1Gbps妥妥的

网友H:
直接上CAN总线,现成完善的协议,优良的实时性,跑到1M没有压力,找带CAN的单片机就行。

网友I:
用高频轮流触通法,让二个8选一的同步接通即可,二端再好加零阶保持器或低通,相当于,在发送边与接收边加同步选通开关而已。

网友J:
数字的大多都会有延时,不过US的延时真的有多大影响吗?
模拟的,一个或几个调频载波,分开接收解码,好像收音机有多个电台一样,每个都是"实时"的,时差完全看用什么参数了

网友K:
能接受的信号延迟、传输距离和造价是?
中间是光纤行不?

网友L:
中间线多长。以及io是双向么,还有串口波特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