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关于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6-07-13):
交流分析还暂时不太熟,想问一下
1、红圈VDD的电压是多少?怎么计算?
2、如果Na线圈可以提供电压,为什么还需要接R1、R2呢?
3、D1、R3、C3起什么作用(估计是加快什么功能的作用)?
先谢各位老鸟了!

网友A:
1、VDD电压主要由Na绕组电压决定。计算VDD须先设计Vo。
2、M1开始工作的第一个脉冲需要芯片MT7970驱动,而没有VDD芯片不可能驱动M1。
3、D1、R3、C3为吸收T1漏感所储存能量所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DD电压主要由Na绕组电压决定。计算VDD须先设计Vo。
2、M1开始工作的第一个脉冲需要芯片MT7970驱动,而 ...

大神!膜拜!
还有问题:
1、芯片一开始只能靠电阻还有芯片内的内部电源组成的VDD工作?
2、VDD工作后的电压还是根据Na对地的电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膜拜!
还有问题:
1、芯片一开始只能靠电阻还有芯片内的内部电源组成的VDD工作?

1、芯片一开始靠C4上面电压工作,而C4两端电压靠R1R2对C4充电而得。
2、芯片开始工作(靠R1R2对C4充电达到一定电压)后几个PWM周期,C4即靠绕组Na经D2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芯片一开始靠C4上面电压工作,而C4两端电压靠R1R2对C4充电而得。
2、芯片开始工作(靠R1R2对C4充电达到 ...

对于问题1,桥堆整流后的电压那么高,对电容充电不会爆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问题1,桥堆整流后的电压那么高,对电容充电不会爆炸吗?

电压并一一定很高,再说电容耐压高的也很多,一开始就是缓启动,打开M1,之后VDD都是na来供电,R1,R2肯定是阻值很高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并一一定很高,再说电容耐压高的也很多,一开始就是缓启动,打开M1,之后VDD都是na来供电,R1,R2肯 ...

分析很到位啊!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问题1,桥堆整流后的电压那么高,对电容充电不会爆炸吗?

你的图中并未标注R1R2多大。
实际上,R1R2是相当大的电阻,对C4的充电电流大致上只有1mA多一点。

网友C:
R1R2都是启动电阻,一般取值都是兆欧级别的,对电容的充电电流很小的。

网友D:
像这个低压启动IC R1 R2不会非常大,Mohm    20-200Kohm  .电流太小,加上C4启动时间会拉长.
1)从没电(AC =0  --> vin AC),IC要先唤醒, 此时Na辅助绕组是还没有感应到电压(主绕组因MOS 处于OFF状态)
电从R1 R2 C4平稳提出  VC4电压值到启动阈值(10V左右,详见IC SPEC).
2)VDD得到 >阈值电压,IC准备开始工作,gate 输出.(2种情况 是否有软启动)...
3)  gate输出,MOS导通,主绕组L 有对应电压, 此时辅助绕组还没有工作,等IC_gate关闭输出 mos关闭  主绕组的能力 传递给次级绕组+辅助绕组Na.(此点,使用示波器测试VDD可以看到掉电的波形,--> 由R1 R2 转为辅助绕组供电中转掉电)
4)  反馈...

网友E:
此电路分析,百度一下,原理如何,如何选型,如何计算,讲的特别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