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12 DSP外扩ram

楼主(2016-07-13):
DSP使用的是TMS320F2812   程序中用到了外扩ram和flash,ram使用zone6,flash使用zone2。在读到这两句时,搞不懂了:
Uint16 *ExRam=(Uint16 *)0x3000;
unsigned int *flashstart=(unsigned int *)0x80000;
下面的一句是外扩flash的首地址,上面一句 看着不像外扩ram的首地址啊(zone6首地址是0x100000),
(Uint16 *)0x3000 将0x3000这个数字转化为一个指向uint16数据类型的指针,不明白这句话目的是什么?
特来求助,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程序谁写的?

网友B:
也许使用的时候还会加上BaseAdd,
也许这个RAM是其他用途,比如RAM调试、仿真。

网友C:
恩  楼上说的很对     这个操作一般是基地址+偏移地址
一般基地址是映射区的首地址    然后加上偏移量
重点要看看你的整体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  楼上说的很对     这个操作一般是基地址+偏移地址
一般基地址是映射区的首地址    然后加上偏移量
重 ...

我最终搞明白了:由于使用外部RAM读取MAX11046芯片的数据使用的是DSP读取外部数据的片选信号,所以程序上设计时该存储地址必须是DSP系统资源中对应的外部RAM地址范围内,且不能与DSP本身外部RAM扩展范围重合,否则会导致数据采集错乱。这里zone0是满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最终搞明白了:由于使用外部RAM读取MAX11046芯片的数据使用的是DSP读取外部数据的片选信号,所以程序上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