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TIM20 和TIM8设置相同,但是,没有死区,也没有CH1N,CH2N,输出

楼主(2016-07-13):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uint16_t Channel1Pulse = 0, Channel2Pulse = 0;

  Channel1Pulse = TIM20OC1_MIN_DC;
  Channel2Pulse = TIM20OC2_MIN_DC;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TIM20PRE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20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0, &TIM_TimeBaseStructure);

  //Æô¶¯ARRÓ°×ӼĴæÆ÷,Ö±µ½¸üÐÂʼþ²ÅÉèÖÃ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0, ENABLE);

  /* Channel 1, 2,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µÀ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1Pulse;
  TIM_OC1Init(TIM20, &TIM_OCInitStructure);
        //Æô¶¯OC1Ó°×ӼĴæÆ÷,Ö±µ½¸üÐÂʼþ²ÅÉèÖÃ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0, TIM_OCPreload_Enable);

  //ͨµÀ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2Pulse;
  TIM_OC2Init(TIM20, &TIM_OCInitStructure);
        //Æô¶¯OC2Ó°×ӼĴæÆ÷,Ö±µ½¸üÐÂʼþ²ÅÉèÖÃ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0, TIM_OCPreload_Enable);

  //ÉèÖÃËÀÇøÊ±¼ä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3;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ALL_DeadTim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20, &TIM_BDTRInitStructure);

  /* TIM20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20, ENABLE);

  /* TIM20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20, ENABLE);

楼主:
芯片是STM32F303ZET6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是STM32F303ZET6

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希望懂的大侠来讲解一下

网友B:
配置到哪个引脚了?
是不是引脚配置问题

楼主:
找到了,是 库有问题(关于TIM20的)

楼主:
这个之前的现象

这是修改库之前的

这是修改库之前的

楼主:
这个是修改后的,也是我想要的

网友C:
你是换了版本 还是修改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