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十位的频率计,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6-07-13):
如题,还有被测频率约在50K,假设测量理想的50.12345678KHZ,希望能是小数点后第七位跳动,其余是稳定的,如果是这样 精度和 分辨率如何要求?谢谢!

网友A:
什么项目要求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项目要求这么高?

朋友让看的,具体项目应该是高精度的信号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项目要求这么高?

应该是陀螺或者加速度等传感器的振荡信号

网友B:
要注意钱包

网友C:
KEYSIGHT 53230A 12位数字

网友D:
高精度的基准时钟,低JITTER的比较电路,还有算法上经多次平均。

网友E:
还有你的信号源要有这么稳定。

网友F:
搞个带GPS时钟同步的就可以了,开机就连GPS,足够稳足够准.
不行就买个铷振呗,没事还能亮亮骚.

网友:
具體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