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6-07-13):
你好,,我想问下,我在用cc2530 的P1.0控制继电器,进而控制路灯开断,大概80w。 先初始化端口,赋值为0,继电器闭合,灯亮 我用smartrf04eb仿真器单步调试,每次调试到端口初始化p1.0为输出,这条语句,要不就卡主,要不就stack……90%……这种错误,要不这时候灯就亮了,后面继续卡主。当然我不开灯或者p1.0定义输出口注释掉,调试不会有任何问题,可是这样功能不能验证啊, 请问这和iar设置,或者电路,程序有问题吗,,w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很久了, 希望你能够尽快回复我,或者给些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
不清楚,没遇到过。建议提供下代码

楼主:
include <iocc2530.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DATA  P2_0
#define DATA_PIN P0_0
void DelayMS(uint msec)
{
  uint i,j;
  for(i=0;i<msec;i++)
    for(j=0;j<535;j++);
}
void InitData_pin(void)
{
  P0DIR |=0x01;
DATA_PIN=1;
}
void InitData(void)
{
  P2SEL &=~0x01;
  P2DIR &=~0x01;
  P2INP &=~0x01;
}
uchar DataScan(void)
{
  if(DATA==0)
  {
    DelayMS(10000);
    if(DATA==0)
    {
      while(!DATA);

      DelayMS(50000);
      return 0;
    }
  }

   DelayMS(50000);
  return 1;
}
void main(void)
{
  InitData_pin();
// P0DIR |=0x01;
//DATA_PIN=1;
  InitData();
  while(1)
  {
    if(DataScan())
      DelayMS(50000);
      DATA_PIN=~DATA_PIN;
  }
}

网友A:
你程序里没用到p1.0
不懂你顶楼说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里没用到p1.0
不懂你顶楼说的是什么情况

我是求CC2530控制继电器的程序,外接的一个常开开关,控制继电器,在控制外部的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求CC2530控制继电器的程序,外接的一个常开开关,控制继电器,在控制外部的灯 ...

楼主:
有程序吗,或者你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程序吗,或者你有相关的资料吗

没程序。不就一个io控制吗?如果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建议自己写

网友A:
还好。技术问题我还是很乐意回答的,有项目外包也可以接。替写作业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技术问题我还是很乐意回答的,有项目外包也可以接。替写作业还是算了 ...

我这个就是技术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技术问题啊!

I CC2530中文手册,用户指南
https://bbs.21ic.com/icview-121098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CC2530中文手册,用户指南
https://bbs.21ic.com/icview-1210988-1-1.html

有源码的吗CC2530继电器的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源码的吗CC2530继电器的模块

和其他51单片机基本上一样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CC2530中文手册,用户指南
https://bbs.21ic.com/icview-1210988-1-1.html

这个文件已经损坏了,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文件已经损坏了,用不了

可以打。下载的时候不要用迅雷等下载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技术问题我还是很乐意回答的,有项目外包也可以接。替写作业还是算了 ...

我都没看出来这个帖子到底是想帮他看问题还是直接给他一个现成的程序。。。,斑竹日理万机还能耐心回答,我等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没看出来这个帖子到底是想帮他看问题还是直接给他一个现成的程序。。。,斑竹日理万机 ...

求给一个程序

网友C:
IO口控制继电器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都没看出来这个帖子到底是想帮他看问题还是直接给他一个现成的程序。。。,斑竹日理万机 ...

楼主求程序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212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口控制继电器的吧

我是求CC2530控制继电器的程序,外接的一个常开开关,控制继电器,在控制外部的灯,求程序

网友D:
楼主试试让IO的电平翻转试试看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试让IO的电平翻转试试看什么效果

你有程序吗,借我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