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下面的电路图都是什么作用和原理,具体到里面的电阻电...

楼主:
图一的MOS管栅极与源级之间并联的电容、电阻起什么作用?栅极驱动信号线路上前端的二极管和电阻并联又是什么作用?MOS管源级与漏极之间的电容串联一个二极管是什么原理?图二的三极管成对使用是怎么工作的?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2016-07-13):
我也不敢肯定这回答是否正确
问题1:防止误触发
问题2:快速关断MOS
问题3:图腾柱电路,推挽输出增强输出能力

网友B:
1、滤波,再加电阻等提高电路稳定性;
2、续流电路;
3、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滤波,再加电阻等提高电路稳定性;
2、续流电路;
3、驱动电路;

MOS管的续流应该是把二极管接在D极与S极之间,但是图中的二极管还串了一个电容,而且方向也不对吧?最近才在做驱动,不是很了解,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敢肯定这回答是否正确
问题1:防止误触发
问题2:快速关断MOS

防止误触发是怎么实现的呢?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C:
1.并联的电容作用有两个:A,减缓驱动脉冲的上升下降沿B,滤波;电阻的作用:给电容放电
2.理论和实际最大的区别就是:书本上为了讨论简单,都把模型理想化了。实际中,三极管会有寄生电容、电阻等等,二极管和小电阻串联再和大电阻并联,给寄生电容放电,转换为热量消耗掉。
3.这个就是推挽输出。书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并联的电容作用有两个:A,减缓驱动脉冲的上升下降沿B,滤波;电阻的作用:给电容放电
2.理论和实际最大的 ...

原来如此,再请教一下,那个MOS管D极与S极之间的那部分电路是什么原理?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再请教一下,那个MOS管D极与S极之间的那部分电路是什么原理?起什么作用呢? ...

滤波电路,有很多种,LC,RC,、、、这个是RDC滤波电路,具体你可以搭一个电路,用示波器看看它的效果,这种电路一般在开关电路中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