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串联应用,求指导

楼主(2016-07-13):
兄弟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到可控硅串联以达到10KV。以前常听说TCR和高压TSC等产品都是使用可控硅串联做成阀体,但一直没有相关经验。我这个应用,应该比TCR的阀体要简单,因为大部分时间可控硅都是不导通的,只有在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才短时导通,电流也不大,绝对不大于200A。所以,损耗可以不考虑。
关于此,我想问的问题具体有:
1   可控硅串联,使用单个可控硅串联还是双向可控硅串联?
2   静止分压,是不是并联电阻即可?
3   是否需要加RC吸收?
4   串联后的电压裕量是不是需要留2倍以上?
5   什么驱动方式可以更好的达到可控硅同时导通的一致性?
6   如果可控硅控制的是容性负载,电压和电流相角相差较大,可控硅电流过零关断后的耐压也是考验,如何考虑关断的一致性?
谢谢。

楼主:
做过高压TSC的朋友可以过来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A:
都是用单个可控硅串联的,你也在做无功补偿?

网友A:
最大问题是串联的时候过压触发

楼主:
我不做无功补偿好多年。
我现在这个产品是配网用的,只有故障时才触发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