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orcad生成网表时出现missing pin number的问题

楼主(2016-07-13):
小菜鸟刚开始学用Cadence的ORCAD画板,原理图搭了几个简单的电阻电容,按教程导入封装,但是生成网表的时候出现问题,好像是原理图与封装的pin脚不对应,无法生成,在allegro中也无法import logic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教程都是直接生成成功的额

网友A:
你的引脚数量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引脚数量一样吗?

就是0805的电阻电容,用的自带的封装0805rf_wv_12d

楼主:
解决了,原因好像是因为原理图库提供的电阻封装引脚没有编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原因好像是因为原理图库提供的电阻封装引脚没有编号

尤其在设计usb的时候,这个问题经常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