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 和 PIC24 之间可以 DMA 吧?

楼主(2016-07-13):
PIC16是8位机,PIC24是16位机。但我感觉它们之间可以做DMA得,不知有人做过没有?

网友A:
1.应该取决于PIC16和PIC24是否各自都有带DMA
2.取决于两者直接数据传输的接口,用的什么接口呢
3.PIC16给PIC24传输数据的话好点,PIC24给PIC16传输数据的话,需要把数据格式变为8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应该取决于PIC16和PIC24是否各自都有带DMA
2.取决于两者直接数据传输的接口,用的什么接口呢
3.PIC16给PI ...

关于第3点,16位单片机在做DMA的时候,仍然是以字节为单位的吧,所以PIC16接收应该无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第3点,16位单片机在做DMA的时候,仍然是以字节为单位的吧,所以PIC16接收应该无难度。 ...

PIC24 假设以16位传输的时候,PIC16的接收是8位的,这样接收的匹配,是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