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采集的电压有脉冲出现,如何平滑

楼主(2016-07-13):
我用adc采集电压,但是时不时有脉冲出现,请问大家,该如何使波形平滑,卡尔曼滤波能实现吗

网友A:
滤波,根据你采集信号的频率,设置采集频率,然后过滤掉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B:
好多滤波方式都是可以的,最简单的就是去掉最大值最小值,然后用FIFO平均值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滤波,根据你采集信号的频率,设置采集频率,然后过滤掉最大值和最小值。 ...

那么如果采集的电压是直流量呢,该如何平滑

网友D:
也可以用平滑滤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么如果采集的电压是直流量呢,该如何平滑

直流也是这么平滑。在连续采集中,毛刺只是瞬间的事情,肯定会成为一个极小区间为最大值或最小值。遇到这个,就取前后两个的平均值。

网友E:
1,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A、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C、缺点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
    平滑度差
实例程序:
/* A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value为有效值,new_value为当前采样值
滤波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A )
    return value;
    return new_value;
}

网友E:
中位值滤波法
    A、方法: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
    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C、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示例程序:
/* N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排序采用冒泡法*/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i,j,temp;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网友E:
算术平均滤波法
    A、方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B、优点:
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C、缺点: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比较浪费RAM
示例程序:
3、算术平均滤波法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int sum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get_ad();
           delay();
      }
      return (char)(sum/N);
}

网友E: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C、缺点:
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比较浪费RAM
示例程序: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0;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int sum=0;
    value_buf[i++] = get_ad();
    if ( i == N )
    {
        i = 0;
    }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value_buf[count];
    }
    return (char)(sum/N);
}

网友E: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值的选取:3~14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比较浪费RAM
示例程序: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i,j;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for(count=1;count<N-1;count++)
    sum += value[count];
    return (char)(sum/(N-2));
}

网友E:
6、限幅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比较浪费RAM
示例程序参考1,3即可。

网友E:
7、一阶滞后滤波法
A、方法:
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C、缺点: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示例程序:
7、一阶滞后滤波法
/*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假定基数为100,a=0~100 */
#define a 5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

网友E: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B、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C、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示例程序:
/* coe数组为加权系数表,存在程序存储区。*/
#define N 12
char code coe[N] ={1,2,3,4,5,6,7,8,9,10,11,12};
char code sum_coe = 1+2+3+4+5+6+7+8+9+10+11+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count=0,count<N;count++)
        sum +=value_buf[count]*coe[count];
    return (char)(sum/sum_coe);
}

网友E:
9、消抖滤波法
A、方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B、优点:
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
入系统
示例程序: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while (value !=new_value);
    {
        count++;
        if (count>=N) returnnew_value;
        delay();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 value;
}

网友E: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
先限幅,后消抖
B、优点:
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
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示例程序略, 参考子程序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