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8位数组的200个数据怎么快速转换成16位数组100储存?

楼主(2016-07-13):
假如有个u8  a[200]里变得数组怎么 快速 转移到 u16 [100] 里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要是可以改定义就改成union;要是只能拷贝就调memcpy呗,一般库函数都会做优化的,或者用把DMA,不过才200字节有些用牛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可以改定义就改成union;要是只能拷贝就调memcpy呗,一般库函数都会做优化的,或者用把DMA,不过才200 ...

再来就是老老实实的移位,组成新数据了。

网友C:
要大端还是小端,然后强制转换赋值;
uint8_t lubTxBuffer[200];
uint16_t luwTxBuffer[100];
uint8_t i;

for(i=0; i<200; i++)
{
        lubTxBuffer[i] = i;
}
for(i=0; i<100; i++)
{
        luwTxBuffer[i] = *(uint16_t*)(&lubTxBuffer[i*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可以改定义就改成union;要是只能拷贝就调memcpy呗,一般库函数都会做优化的,或者用把DMA,不过才200 ...

关键这是一个举例子
定义u8 a[200] 存储到时 u 16[0----100]
u8 c[200]存储到 u16 b  16[101----200]
等等好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这是一个举例子
定义u8 a[200] 存储到时 u 16[0----100]
u8 c[200]存储到 u16 b  16[101----200]

啥意思,没看懂

楼主:
假如u16  b[ 500]
u8   a[200]   数据储存到    u16  b[ 0 -99]:
u8   c[200]   数据储存到    u16  b[ 100 -199]:
u8   d[200]   数据储存到    u16  b[ 200 -299]:
u8   e[200]   数据储存到    u16  b[ 300 -399]: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u16  b[ 500]
u8   a[200]   数据储存到    u16  b[ 0 -99]:
u8   c[200]   数据储存到    u16  b[  ...

memcpy性能达不到要求么?不行就试试DMA吧

网友D:
用强制转换, 啥都不用做了.

网友E:
用联合体,共用地址;

网友F:
让一个U16 *得到数组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让一个U16 *得到数组的地址就可以了

也需要考虑大小端的吧?

网友H:
强制指针转换

网友I:
要看大小端

网友J:
看了一下楼上各位大神的回答,都非常专业,但是我认为最简单的算法是如下:
unsigned char a[200];
unsigned int   b[100];
for(unsigned char i=0;i<100;i++)
{
b[i]=(unsigned int)((a[i]<<8)|a[i+1]);//或者b[i]=(unsigned int)((a[i+1]<<8)|a[i]);

}
就是如此的简单,楼上各位大神搞的好复杂呀

网友K(点评):
用联合体是最简单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看了一下楼上各位大神的回答,都非常专业,但是我认为最简单的算法是如下:
unsigned char a[200];
unsigne ...

你的最大问题占用大量的RAM,给变量。

网友J:
哈哈  无论什么方法都需要开辟u8 a[200], u16 b[100]空间的,你如果想存数据 必须开辟RAM空间,难道你有不需要空间存储变量的方法吗

网友M:
看样子可以用联合体吧

网友N:
u8  a[200]以什么样的形式变成 u16 b[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