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帮我看看这个怎么保证电流稳定

楼主:
RT是PTC热敏电阻,为什么能起温度补偿作用啊

网友A(2016-07-13):
负反馈电路,电阻值和温度有关,即温度负反馈,具有温度补偿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电路,电阻值和温度有关,即温度负反馈,具有温度补偿功能;

谢谢,具体是什么样的呢?能讲清楚点吗?

网友B:
PT意思是:电阻值随温度增大而增大。

所以,电流大,则PT发热大,电阻增大,
导致be压降减小,c、e通过的电流也减小。

网友C:
楼上分析的是正确的,但是请你把原理图重新画的规范些:
有这么几点错误
1、电源正负放反了
2、那个R3是怎么回事
3,只有输入 你的输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分析的是正确的,但是请你把原理图重新画的规范些:
有这么几点错误
1、电源正负放反了

我在一个网站上‘’热敏电阻,温度补偿‘’看到的,但是我发不了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