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电路不把电压直接串接,而要通过一个运放

楼主(2016-07-13):
是不是把电压直接串接会相互影响信号源?
运放的话就是先把电压转换成电流,然后电流很容易做加法。
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A:
有时候并不是你想怎么串就怎么串的。。。。。。。

网友B:
1、首选你要明白运放的结构

网友C:
电压跟随器

网友D:
很复杂的问题,有阻抗匹配,直接串接,要考虑叠加影响,先不说是否能达到目的,单是计算串接元件参数就是一个很头痛的事。
先送到运放,再由运放输出,就可以宏观(不是微观)的认为运放输出就是想要的信号,而不是像经电阻后串到电路时,要考虑电阻的压降等给信号带来的变化等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