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5.0里面的dps库stm32f103可以使用吗?

楼主(2016-07-13):
如题,如果可以改如何使用?

网友A:
我见过早期的 DSP 库, 居于 STM32 的 STM32_DSP_FWLIB, 来自 ST 的官方.
那肯定是可以在 stm32f103 上的.
来自 MDK 的 DSP 库应该更专业的 DSP 处理. 相信也应该在 stm32f103 上可以用.
只是一定会涉及浮点数的问题, 那么处理速度也受限制了.

网友B:
程序里把库包含进来,测试下试下就知道了;
用103,计算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网友C:
MDK的也可以用,你看看怎么用,反正都是C语言,一样一样的。

楼主:
试了下 arm_sqrt_q15(16,&test);
结果要除以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