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用内部8M的HSI作为时钟,如何通过PLL分频到2M

楼主(2016-07-13):
有没有用过STM32F072芯片的,如果用内部PLL作为系统时钟,用内部8M的HSI作为输入源时钟,如何通过PLL分频到2M作为系统时钟?是不是最低只能4M?

网友A:
看手册上面是可以的

网友B:
还可以更低吧,你测试下看看;

网友C:
CUBE MX那个可视化图形配置工具应该可以配置这个东西。

网友D:
你用CUBEMX做下。

刚才配了下,发现有红色警告提示。查手册得知:The PLL output frequency must be set in the range 16-48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