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音频放大噪声问题

楼主(2016-07-13):
现在我使用LM833对音频信号进行放大,音频来源是人通过电话说话的声音,然后进入电脑音频输入口,最后通过电脑外接扬声器播放声音。电路图如下图:

现在问题就是扬声器播放的声音噪声很大,声音效果很差。因为是MIC输入,最后输出信号被我控制在了1mV左右,通过示波器测量发现LM833 7脚的波形还蛮好的,可是经过分压后,示波器上很多噪声,有效信号都变成了噪声(也可能电压太小,示波器看不出来),,,有没有那位大神 懂这块的,指教指教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真是没法了,搞了几天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到底噪声从那里引起的啊???????????????

网友A:
R23和R25形成了100倍的衰减,输出信号在衰减后又放大,系统的噪声系数急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3和R25形成了100倍的衰减,输出信号在衰减后又放大,系统的噪声系数急聚增加! ...

神马意思?  是因为麦克风的输入电平要求是1mv 我把前级的运放输出控制在了1v(担心噪声盖过了有效信号)然后在使用R23和R25进行分压到1mv。。。。。(据说这样能把噪声给隔离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神马意思?  是因为麦克风的输入电平要求是1mv 我把前级的运放输出控制在了1v(担心噪声盖过了有效信号) ...

你还是先学一下基本知识吧。都说怕模拟电路,那为什么不去多花时间学呢?

网友B:
如二楼所说,电阻分压过程中会引起噪声变大。原因有二:1,电阻分压后输出阻抗变大,驱动能力减小,信号容易被干扰;2.分压电阻本身热噪声也会形成较大干扰。
建议:R20减小100倍,这样就不用后面的电阻分压了。

网友C:
说白了,带宽太大,1/0.1*0.0001=10^5RAD/S=16khz,信噪比严重劣化,

网友C:
在输入等于0时,输出有多大的噪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带宽太大,1/0.1*0.0001=10^5RAD/S=16khz,信噪比严重劣化,

你好  10^5RAD/S=16khz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10^5RAD/S=16khz是怎么计算的?

100欧的电阻与0.1UF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10^5RAD/S=16khz是怎么计算的?

除以2PI

网友E:
R23改为1k甚至100R,R25调节到1mv试试
不行的话前端运放放大倍数适当降低

网友F:
音频系统的噪声,是个系统性的处理工程,包括电源的干净与否、电路滤波参数的设置、运放自身的噪声水平、电阻热噪声、layout布局引入的噪声等等

网友G:
我之前也是用358做麦克风前置放大器 ,和你一样的问题,未解决呢,换了音频专用的运放好一些,但是还是有,麦克风啸叫最难解决,

网友H:
不要用运放,用一个低噪声管做一级放大。

网友I:
减小R16、R26到4.7K。

网友C:
为何要用1MV 信号输进电脑功放,你的电脑是高放大倍数的放大器吗?一般功放都是0.1V,4.7K内阻,为了抗输入感应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