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要疯了,这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13):
PWM, pd, pid, pi, ni
pid_spd.Fdb = spd;                                //速度反馈
        pid_spd.Ref = Spdref;                        //速度给定
        PID_MACRO(pid_spd)

        Duty = pid_spd.Out;
//        temp1 = _IQmpy(4500,(Duty+_IQ(0.5)));

        CMP = 4500*(int32)_IQtoIQ15(Duty+_IQ(0.5));                        //IQ0*IQ15 = IQ15
        CMPA = (int16)(CMP>>15);
        DELAY_US(50);
        EPwm1Regs.CMPA.half.CMPA = CMPA;                //IQ15->IQ0
        EPwm2Regs.CMPA.half.CMPA = CMPA;

//        EPwm2Regs.CMPA.half.CMPA = (Uint16)_IQmpy(4500,(Duty+_IQ(0.5)));

//        EPwm1Regs.CMPA.half.CMPA = InitCmpA;
//        EPwm2Regs.CMPA.half.CMPA = InitCmpA;
程序中InitCmpA是常量,CMPA是通过计算出来的数,如果把EPwm1Regs.CMPA.half.CMPA = CMPA;        //IQ15->IQ0
EPwm2Regs.CMPA.half.CMPA = CMPA;
这两句屏蔽,将InitCmpA对应的两句放开,程序运行正常,但现在这种情况上电后,直接复位

网友A:
上电后直接复位的情况只是改变了这两句程序发生的吗
我觉得不应该啊
上电后复位  你排查一下是否代码跑飞   或者非法修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直接复位的情况只是改变了这两句程序发生的吗
我觉得不应该啊
上电后复位  你排查一下是否代码 ...

恩,代码确实跑飞了,但如果我将 速度给定Spdref 初始值设为0.1(原来是0,也就是电机停转),DSP能正常运行,设为0就不行了,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这帖子怎么就结贴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