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两个不同电压源怎么共地?

楼主(2016-07-13):
一个是由USB接口提供的3v电压,另一个是提供芯片电压vcc的外接12v电压,都是直流电
这两个电压可以直接共地吗?会不会有干扰
可不可以加入光耦继电器隔离干扰,怎么解决?
小白一个,求指点

网友:
可以啊。没事的

网友A:
直接把12V降一个3V电压用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12V降一个3V电压用不就好了?

3v是USB提供的,不需要降啊,但是怕这俩电压有干扰
这时候加个光耦继电器会不会好点,还有就是加入光耦继电器怎么用?

楼主:
如果我加个光耦继电器怎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加个光耦继电器怎么用的?

你意思加光耦隔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加光耦隔什么?

我听老师的意思是加个光耦还是光耦继电器隔离共地的干扰,但我不明白怎么用

网友B:
如果你是串联使用 那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并联使用的话建议不要这么做,因为两个地的噪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