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SP430硬件乘法器使用

楼主(2016-07-13):
最近看到了MSP430F448的硬件乘法器,MSP430F448中是16bit硬件乘法器,请问如果进行浮点数乘法运算,可以使用硬件乘法器实现吗?
请求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硬件乘法器本身只支持16位整数乘法。复杂的计算可以转化为整数乘法,然后再转化回去。

网友B:
没有用过。

网友C:
浮点数乘法的还是很难的。

网友D:
这个竟然还是16位的乘法运算的,有点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