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max485csa问题

楼主(2016-07-13):
从淘宝买的ttl转485模块,上面只有一个max485csa,不到2块钱的那种。
发送的时候,输入地电平,差分信号只有不到1v电压,输入搞电平,输出0

莫名其妙烧了4个片子。输入的遥控器pwm信号,没接电源信号3.3v,接上电源,高还是3。3 低变成了1.6,压根送不过去信号。

楼主:
这事原理图,实际电路P1只有四线,没有5,6管脚。

楼主:
网上买的,然后给的资料。5v没问题,上拉电阻不就是使能发送了吗?还有别使能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然后给的资料。5v没问题,上拉电阻不就是使能发送了吗?还有别使能信号?
...

看来会计是搞软件的。

这个芯片收、发使能信号是反的,一个是1,一个是0.

楼主:
芯片坏了,我把一个sp485ee的芯片,从usb 485上拆下来,就能用了。
**,6个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