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M451M还是M451好?

楼主(2016-07-13):
除了引脚,还有什么不同!
普通IO控制,RS485通信!

网友A:
用便宜的好 M451M相对简单些

网友B:
看你的需求

网友C:
只要需求满足,用哪个无所谓,并不是所有的功能你都会用到。

网友D:
如果同有的功能使用而已,那就选择便宜的,或者选择供货充足的,有时候新的型号是发现了老型号的BUG。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同有的功能使用而已,那就选择便宜的,或者选择供货充足的,有时候新的型号是发现了老型号的BUG。 ...

太赞同你的说法了!

网友F:
其实用哪一个得看你的需求,用法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G:
都一样,楼主哪种好买到,价位合适就行。

网友H:
应该看功能需求吧!都满足的情况下看价位,看供货量了!

网友I:
选带M的,不带M的,都停产了,怎么用。

网友D:
带M的比较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