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隔离问题

楼主(2016-07-13):
最近用到几个485设备挂载在一起,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图1中U1主机,U2,U3从机(接口全是485)。不隔离的话直接像图1那样直接连在一起就行了。不过如果要是需要隔离呢,本人想的办法就是像图2那样,加485芯片以及隔离芯片。但是总觉的这样有点浪费,而且信号经过这么多个485芯片的传递会不会有不良现象发生?
大家还有没有其他能将这三个设备隔离的办法?

网友A:
主机端加隔离就好了,节点设备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端加隔离就好了,节点设备不用

我是怕万一某个从机485出问题了影响整个总线,那岂不悲剧了。

网友B:
第一次见这样接485的

网友B:
一般是这样接。隔离一般接在max485或同类芯片与单片机之间

网友C:
用光耦,且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怕万一某个从机485出问题了影响整个总线,那岂不悲剧了。

主机侧的MAX485芯片A,B加两小电阻就能预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这样接。隔离一般接在max485或同类芯片与单片机之间

是这样,从机对外的接口就是485形式的。我还想做下隔离,有什么好的方法么?我也不想那样接,好浪费的样子.

楼主:
就是隔离用的东西不一样而已,我想问整体方案怎么样。有好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侧的MAX485芯片A,B加两小电阻就能预防了

主机侧加小电阻就能预防?

网友D:
485是差分信号,你隔离后输出的ttl电平,不能正常工作,应该接在单片机和485转换芯片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485芯片本身就有短路的保护,防雷,防交流电搭接,则需要设计防雷电路,如此隔离是没必要的.如上所说,一般 ...

只要主机那的485隔离下就可以了?总是担心某个从机会把整个系统搞瘫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5是差分信号,你隔离后输出的ttl电平,不能正常工作,应该接在单片机和485转换芯片之间 ...

你没看懂我的图和我要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5是差分信号,你隔离后输出的ttl电平,不能正常工作,应该接在单片机和485转换芯片之间 ...

485芯片,我图中就是个示意的作用,不要太在意引脚。

网友F:
楼主的思路完全错了,去本站通讯技术栏目看老帖去吧,关于485实在讲过的太多太多了,可以说实际会遇到的都讲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思路完全错了,去本站通讯技术栏目看老帖去吧,关于485实在讲过的太多太多了,可以说实际会遇到的都 ...

那个通讯技术栏目我也去看了一些,不过没找到我这方面的东西(也可能是我不太会找)。如果我这样的485总线隔离有问题。那应该用什么方案呢,能稍微说下么,不胜感激!感谢春阳版主。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通讯技术栏目我也去看了一些,不过没找到我这方面的东西(也可能是我不太会找)。如果我这样的485总 ...

以485为关键词搜站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485为关键词搜站内。

这个我也搜索过,不过都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一般都是介绍485相关的东西。关于总线隔离这方面没找到什么有用的...

网友G:
看ADI的通讯接口隔离,有方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搜索过,不过都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一般都是介绍485相关的东西。关于总线隔离这方面没找到什么有 ...

是让你搜本栏目的帖子,关于485,本栏目可能是天下讲的最全的,十几年来几乎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只是论坛的帖子会很散乱,需要耐心细细查找、翻看。

网友H:
楼主的思路可能有点问题,应该遵循既成的经典方法,在经典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才考虑新的方法,而不是在这里yy一些有的没的。

网友I(2016-10-29):
引用 楼主:
我是怕万一某个从机485出问题了影响整个总线,那岂不悲剧了。

你的万一是正确的, 最近有碰见过,一个坏了影响整个通讯

网友J:
楼主思路是对的,有时候会发生 从机芯片损坏 ,而影响整个网络,不过基本没什么好办法。你加隔离也是会损坏,就是隔离芯片损坏也会造成整个网络不能用。除非像路由器 交换机那样,一个分机一个端口,分机损坏顶多某端口没用,不会影响其他分机,但是这个又布线麻烦了,如果一个分机能独占一个端口的话,也就没必要485了,方案很多了,失去485总线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