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个DEMO?

楼主(2016-07-13):
用MA84G564 A/D模块可否驱动触模屏?

网友A:
ma82g5B32的spi程序fae,串口,io都测通了,需要spi,寄存器比较复杂,那位分享一下

网友B:
MA86E/L508 规格书上写到内置 Flash  的持久期是100写周期, 我对同一地址进行IAP读写测试的时候发现超一万次了数据还可以进行擦写。
测试办法:
用串口软件每隔50ms对单片机发送一次写读命令。
是芯片的资料有所保留还是我的测试办法有问题?

网友C:
哪一个的程序可以进串口中断

网友D:
我用51单片发脉冲的方式给安川伺服驱动器,做位置控制。现在情况是51的脉冲输出电流太小,有没有合适的功率放大芯片推荐一下。新手,希望有经验的前辈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