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其为0?

楼主(2016-07-13):
CCS中未初化的全局变量 默认值不为 0

网友A:
没看懂,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B:
写个初始化函数,把那些变量全清一遍不行吗?

楼主:
比如
int a;
main()
{

}

不想写int a=0;
如何让a的值为0

网友C:
默认不为0吗

网友D:
#include <stdio.h>
int a;
int main()
{
printf("a=%d\n",a);
}
打印试试看

网友E:
如果不是  我能想到的只能是初始化的时候给赋值呢

网友F:
按照 C 标准, 全局变量应该初始化0, 由启动代码完成这个初始化

楼主:
软件也要给予相应的配合

网友G:
int a;
这样写默认不是0吗???

网友H:
这个一般初始化后默认的不就是0 么?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没,是0吧

网友J:
重新上电就是o了

网友J:
最好在初始化的时候值为零

网友K:
初始化默认应该是0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