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读取之前要发送一个字节的无用数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13):
DSP是主设备,Flash是从设备,时钟由DSP提供,要读取数据之前,必须向Flash提供时钟,Flash才会在时钟的边沿输出数据~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Flash的数据手册上说,将微处理器的spiclk的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s)同时配置为零或一,但我试了,Flash的有些命令是不能完成的

网友C:
完不成咋办

楼主:
将cpol和cphs配置成别的就可以完成各个命令~

网友D:
感觉datasheet不太可能会出错

楼主:
那这是为什么?

网友E:
这个是有先跟对方告知的意思的。。也可以说是激活器工作状态的

网友F:
在读取数据之前,需要向Flash提供时钟

网友G:
这样可以激活吧

网友G:
没怎么用过flash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