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F232H5QD用外部晶振配不了80MHZ

楼主(2016-07-13):
LM4F232H5QD用外部晶振配不了80MHZ

楼主:
用这个来配置80Mhz,程序跑飞: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网友A:
还有什么信息

楼主:
如果使用内部振源就正常配到80Mhz: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INT | SYSCTL_XTAL_16MHZ);

网友B:
外部晶振是正常的吗

楼主:
正常的,当这样配置50Mhz时是没问题的: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楼主:
结论是当有小数点的分频数(如SYSCTL_SYSDIV_2_5)与SYSCTL_OSC_MAIN 共存时就出错。

网友C:
哪个版本的芯片?

网友D:
是啊,如果是A0版本的工程样片,是不能配置80M。

楼主:
是研讨会的开发板:EVALUATION BOARD

楼主:
里面的芯片型号是:LX4F232H5QDF1GA1

网友E:
为什么这么高的频率呢

楼主:
总之用有小数点的分频数+外部晶振都不行。
如:SYSCTL_SYSDIV_4_5 | SYSCTL_OSC_MAIN

网友E:
使用有源晶振吧

网友F:
我就遇到过晶振的问题,当时把我搞废了哦,, 第三方是

楼主:
晶振应该是没问题的,只要分频数是整数都正常,即使这样配到100M:SYSCTL_SYSDIV_2 | SYSCTL_OSC_MAIN 也行。

网友D:
A1好像也不能设置到80M,您看看勘误表,量产版本应该是A2.

网友F:
楼主遇到的是A1版本样片的BUG,有部分芯片运行在80MHz时会有不稳定情况,如程序跑飞等。这个BUG在后面的版本中有修正。具体情况楼主可以参考下TI的勘误表

网友G:
不使用ROM_库,使用driverlib源码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H:
还是多看看的手册资料的吧,或者是哪个寄存器的没配置好的

楼主:
多谢大家了,结贴啦

网友I:
你看看这个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