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安排CMD文件将汉字库写到片内FLASH?

楼主(2016-07-13):
如何安排CMD文件将汉字库写到片内FLASH?

楼主:
还有如何从FLASH读出?

楼主:
如果我有其他数据要写到FLASH,有没有现成函数?

网友A:
什么处理器了?

楼主:
能否解释一下在程序中读写片内FLASH(代码区)的原理

网友B:
看不懂啊

网友C:
读 FLASH  就不是问题. 写 FLASH 都有 API 函数供调用.

网友D:
函数的调用问题   还是比较头疼的   逻辑比较难搞   楼主

楼主:
好吧,结贴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E:
这个是写到flash的特定位置中的

网友F:
写 FLASH 有 API 函数供调用

网友G:
好久不用DSP,忘差不多了。

两种方法:
1、关键字定义,比如const u8  A【】,
     也许平台会自动安排到flash里。
2、特殊数组定位到指定位置,如果是数据空间我是知道的,详见俺写的《CMD文件原理》,论坛里搜吧。
     也许同样适用程序空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久不用DSP,忘差不多了。

两种方法:

昨天正好在网上看到的,玄德的**。今天就出现这个帖子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昨天正好在网上看到的,玄德的**。今天就出现这个帖子了。

7年前的事,时间过得快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7年前的事,时间过得快啊。

正好在这里请教个问题。现在正在做个称重了,用的是滑动平均+中位值滤波,这样对静止的东西效果很好,对于动的东西,比如人站上去,效果就很差了,这时候用什么滤波好点呢?我见玄德做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正好在这里请教个问题。现在正在做个称重了,用的是滑动平均+中位值滤波,这样对静止的东西效果很好,对于 ...

我以前做过称重,但你应当不会知道,
我意思是说,可能你记错了。

你这问题我非常理解,但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也想不出太好方法。
这已经不是传感器、运放、AD、程序的问题。

我目前也遇到类似问题,当然不是电子技术的问题,需要一个对行业很精通的人来指导。
但这样的人找不到,找到的也是竞争对手,不好办。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正好在这里请教个问题。现在正在做个称重了,用的是滑动平均+中位值滤波,这样对静止的东西效果很好,对于 ...

我能想到的办法:
1、硬件滤波,把剧变的信号过滤掉。
2、软件上,避开剧变期。
    比如:记录一串数据以后,分成时间段进行判断,
    这一段的所有点,均方根值或者绝对值相加后低于一个设定的阈值,则认为数据有效,否则抛弃;
    多个有效的时间段可以再做平均等处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做过称重,但你应当不会知道,
我意思是说,可能你记错了。

我这是纯粹猜测。因为我见你秀过一次ad采集的结果,曾经翻的看过你以前的帖子,猜测你做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I:
避开剧变期

是不是让稍微稳定些在采样数据

网友J:
函数调用需要逻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