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开发环境

楼主(2016-07-13):
请教大侠!

  怎么把flash放在RAM执行,不占用FALSH空间。

注:把汇编指令放在RAM中执行。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生成的代码放到RAM里,断电后就没了,那种情况吗

网友B:
不知道什么用途,别人都是相反。

看看boot方式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