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可以保持原来的堆160个字节不变

楼主(2016-07-13):
如图,IAR中默认为堆160个字节,栈160个字节。

       由于我们的程序需要大的局部变量做计算,因此需要很大的栈空间。因为函数局部变量在中断时是在栈中保存的。所以我设置了一个很大的栈1000个字节

      请问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可以保持原来的堆160个字节不变。

网友A:
没试过,都是用默认值

网友B:
这堆栈大小有没有上限?

网友C:
这里面设置的我你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的,不过整过的,仿真编程的时候多试试的就知道了

楼主:
一般设置的对阵的size不够的话会有提示的

网友D:
这个关键还是在于实践的啦,我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啊

楼主:
嗯,好的,我也明白了,多谢啊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讨论,晚安

网友E:
很大的栈1000个字节

栈整这么大吗

网友F:
这个在做开发调试的时候是需要把堆栈尽量设置大写的。

网友G:
堆栈的设置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H:
编译出来的outpu里面,有个工程名.html的文件,会列出最大函数调用路径所消耗的stack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