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ain函数原型

楼主(2016-07-13):
命令行参数其实与普通参数类似,也就是一个函数的输入参数而已,不同的是,它是main函数的输入参数,并且格式一般固定如下: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其中argc为整数,表示参数的个数;argv是一个字符串指针数组,用于接收输入的具体字符码。
需要说明的是,当不输入任何参数时,默认的参数个数argc为1,这个参数也就是argv[0],它保存的是程序名,如:c:\project\test.exe
举个例子: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argc=[%d]\nargv[0]=[%s]\n", argc, argv[0]);
return 0;
}
不加任何参数的输出为:
argc=[1]
argv[0]=[c:\project\test.exe]

如果想输入参数,开始菜单-》运行-》输入cmd打开命令行,cd到程序所在目录,如:cd /d c:\project\
然后带参数执行,如:test.exe sun shine
然后再打印argc,argv,可以看到argc等于3,argv[1]保存了sun,argv[2]保存了shine

楼主:
switch-case语句用法

if语句处理两个分支,处理多个分支时需使用if-else-if结构,但如果分支较多,则嵌套的if语句层就越多,程序不但庞大而且理解也比较困难.因此,C语言又提供了一个专门用于处理多分支结构的条件选择语句,称为switch语句,又称开关语句.使用switch语句直接处理多个分支(当然包括两个分支).其一般形式为:

引用

switch(表达式)
{
case 常量表达式1:
语句1;
break;

case 常量表达式2:
语句2;
break;

……
case 常量表达式n:
语句n;
break;

default:
语句n+1;
break;
}

switch语句的执行流程是:首先计算switch后面圆括号中表达式的值,然后用此值依次与各个case的常量表达式比较,若圆括号中表达式的值与某个case后面的常量表达式的值相等,就执行此case后面的语句,执行后遇break语句就退出switch语句;若圆括号中表达式的值与所有case后面的常量表达式都不等,则执行default后面的语句n+1,然后退出switch语句,程序流程转向开关语句的下一个语句.如下程序,可以根据输入的考试成绩的等级,输出百分制分数段:

引用

switch(grade)
{
case 'A':
printf("85-100\n");
break;
case 'B':
printf("70-84\n");
break;
case 'C':
printf("60-69\n");
break;
case 'D':
printf("<60\n");
break;
default:
printf("error!\n");
}

(2) 如果在case后面包含多条执行语句时,也不需要像if语句那样加大括号,进入某个case后,会自动顺序执行本case后面的所有执行语句.如:

引用

{
case 'A':
if(grade<=100)
printf("85-100\n");
else
printf("error\n");
break;
……

(3) default总是放在最后,这时default后不需要break语句.并且,default部分也不是必须的,如果没有这一部分,当switch后面圆括号中表达式的值与所有case后面的常量表达式的值都不相等时,则不执行任何一个分支直接退出switch语句.此时,switch语句相当于一个空语句.例如,将上面例子中switch语句中的default部分去掉,则当输入的字符不是"A","B","C"或"D"时,此switch语句中的任何一条语句也不被执行.

(4) 在switch-case语句中,多个case可以共用一条执行语句,如:

引用

……
case 'A':
case 'B':
case 'c':
printf(">60\n");
break;
……

在A,B,C3种情况下,均执行相同的语句,即输出">60".

(5) 最开始那个例子中,如果把每个case后的break删除掉,则当greak='A'时,程序从printf("85-100\n")开始执行,输出结果为:

引用

85-100
70-84
60-69
<60
error

这是因为case后面的常量表达式实际上只起语句标号作用,而不起条件判断作用,即"只是开始执行处的入口标号".因此,一旦与switch后面圆括号中表达式的值匹配,就从此标号处开始执行,而且执行完一个case后面的语句后,若没遇到break语句,就自动进入下一个case继续执行,而不在判断是否与之匹配,直到遇到break语句才停止执行,退出break语句.因此,若想执行一个case分之后立即跳出switch语句,就必须在此分支的最后添加一个break语句.

引用

main()
{
float a,b;
char c1;
printf("Please enter a,b and op:");
scanf("%f%c%f",&a,&c1,&b);
switch(c1)
{
case '+':
printf("%f+%f=%f\n",a,b,a+b);
break;
case '-':
printf("%f-%f=%f\n",a,b,a-b);
break;
case '*':
printf("%f*%f=%f\n",a,b,a*b);
break;
case '/':
if(b!=0.0)
printf("%f/%f=%f\n",a,b,a/b);
else
printf("error!\n");
break;
default:
printf("error!\n");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