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不得不看的稳压电路知识(每天一个知识点)

楼主(2016-07-13):
首选,我们得要知道串联稳压源中为什么需要稳压电路,这是因为交流电压 经过整流、滤波后,虽然变成了平滑的直流电压,但是仍有较小的波动,还不够稳定。
这样的电压除了能用于低频放大器的末级供电之外,还不能做我其他放大器的供电电压。为此,必须使用稳压电路来获得更稳定的输出电压,以满足其他放大器的
供电要求。
再者我们要知道稳压电路的结构是怎么样的:稳压电路有多种类型,比如稳压管稳压电路、串联稳压电路和三端稳压电路等,不同的稳压电路的拓扑结构是不同的,
下面给大家一一介绍。
                                                                           第一天:稳压管稳压电路
利用稳压管的稳压特性可以组成最简单的稳压电路,瞧,这就是由稳压管构成的稳压电路的原理图。VD为稳压管,在电路中起稳压作用。R为限流电阻,在电路中
起降压作用,同时可以限制负载电流,当流过负载的电流超过R允许的最大电流时,R会烧断。

                                                                                              图一
这个电路的稳压原理是,当输入电压上升,从而引起输出电压Uo也上升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必然增大,使得限流电阻R上的压降增大,从而抵消了Uo的升高,确保输出电压Uo
基本不变。反之,由于UI下降引起Uo下降时,则稳压管中的电流急剧减小,使得R上的压降也减小,从而抵消了UO的下降,确保输出电压U0不变。在稳压管稳压电路中,U0的大小
总是等于VD稳压值的,为了提高电路的带载能力,减小输出电压的纹波,我们会在稳压管上并联一个波波电容。

楼主:
自己赞一个

楼主:
                                                        第二天 串联稳压电路
最普通的就是由三极管和稳压管构成的基本串联稳压电路,三极管VT在电路中起调整作用,他能自动调整导通程度,
有些地方也会被称为调整管,由于调整管与负载RL串联,所以这种电路被大家叫做串联稳压电路。稳压管VD向调整、
管提供基极电压,调整管的基极电压等于稳压管的稳定电压,维持基本不变,R是VD的限流电阻。

                                                                                          图2
大体工作过程是这样的:
经过C滤波后的平滑直流电压UI作为稳压电路的输出Volt,if UI 增大,而使Uo也增大,由于A点电压固定不变,调整管发射结电压
Ube将下降,基极电流IB也将变小,VT导通程度减弱,从而使管压Uce增大,抵消了UO增大的部分,使Uo稳定。反之,同理。
如果负载变化而引起输出电压减小时,由于A点电压固定,发射结电压Ube增大,VT导通程度变大,Uce变小,so Uo rise.
(原创作品,引用请注明出处)

网友A:
愚蠢的我看不到你的图。。。。。。。

楼主:
                                                                     第三天
对于图二所示电路结构,由于输出电压的变化量比较微弱,对调整管的控制作用不太明显,稳压效果也就不是太理想。如果在基本稳压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直流放大器 ,把输出电压的变化量放大,然后去控制稳压管,就能提高对调整管的控制作用,从而使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得到改善,下图三就是增加放大器后的串联稳压电路。

                                                                                            图3
工作过程:VT1是调整管;VT2构成放大器,VD是稳压管,为VT2的发射极提供基准电压;R1是VT2集电极负载电阻;R2是VD限流电阻;R3,R4组成分压电路,将Uo分压后传递到VT2基极。当U0变化时,VT2基极电位变化。当U0上升时,通过R3,R4电阻的分压作用,VT2基极电压也上升,但发射极电压不变,因此,基极电流IB2增大,集电极电流IC2增大,集电极电压UC2下降,也就是说VT1基极电压UB1下降,使VT1基极电流IB1及集电极电流IC1减小,VT1管压UCE1增大,输出电压Uo下降,实现稳压过程,反之一样。如果VT2的放大倍数越大,调整作用就越强,输出电压就越稳定。
(原创,转载说明出处)

网友B:
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愚蠢的我看不到你的图。。。。。。。

谢谢

网友C: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