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WD烧程序问题

楼主(2016-07-13):
大神们,
   用SWD烧程序老是出现反应慢,或者需要重新上电才能连接上这些蛋疼的事情,有没有好的烧程序的能避免这些蛋疼的问题。。。。

网友A:
SWD用几年了。

估计你硬件方面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用几年了。

估计你硬件方面有问题。

多谢,
  硬件连接貌似也没什么器件。就是四根线直接连MCU了,什么都不接

网友A:
想起来了,好像与仿真器、板子的上电顺序有关?

我遇到这情况:
一般要板子先通电,然后jlink再接电脑USB,
如果相反,IAR基本会报错,要按上面的顺序重走一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和这个是有关系。
就想着能避免这些,比较蛋疼。

我这边无解。

换过v9,情况就好了,当时挺高兴。
后来发现,v9可以对外供电,
所以板子等于一直通电,自然总是“先上电”一方。
不喜欢这供电功能,手工切断了,又恢复到按顺序上电的情况。

网友B:
试试stlink,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C:
找个STM32自己的板子上面有ST-LINK,最好选择V2版本的,性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