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电路,有一句话不明白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7-14):
图片中那句话的意思是不是:(使用高频变压器后)与供电频率成反比的降低副线圈绕数,可以减小线圈铜的热损耗。
变压器是不是有个性质,频率越高,(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能量损耗就越少?

网友A:
是铜用得越少,铜损就越小

网友B:
对EMI的认证就越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EMI的认证就越难。

这可能才是重点!变压器线圈绕的越多,外部磁场就越容易在线圈中感应出电流,从而抗干扰能力就越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可能才是重点!变压器线圈绕的越多,外部磁场就越容易在线圈中感应出电流,从而抗干扰能力就越差 ...

频率越高,越容易泄漏,包括,开多大的散热孔也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越高,越容易泄漏,包括,开多大的散热孔也讲究。

越说越迷糊了,为什么开关电源要用高频变压器?
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频率越高,就仅需要较少的线圈绕数完成降压(具体还有些疑惑?)

1. 线圈短了,线圈自身功耗就少了,
2. 线圈短了,变压器重量就小了,整个系统也就轻巧了
3. 线圈段了,需要的铜线就少了,整个系统成本也就少了

怎么没有人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
书上说开关电源使用高频(短线圈)变压器的最终原因是,降低功耗。
降低功耗才是开关电源将开关回路设在变压器之前,而不是之后的最终原因

楼主:
说错了,书上说开关电源使用高频(短线圈)变压器的最终原因是,提高电源转换效率!可能也可以说是减少电源转换过程中的能量损失。
不过跟“降低功耗”似乎是一个意思,

楼主:
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能提高电源转换效率,从而能降低功耗:

因为高频变压器工作的“开关”状态下,仅有一半时间是导通的,从而和全速工作的变压器(可能叫工频变压器吧?)相比能减小一半的附加能量损失(绕线自身、铁心涡流等)
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越说越迷糊了,为什么开关电源要用高频变压器?
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频率越高,就仅需要较少的线圈绕数完 ...

频率升高,电感量变小,线包变小,铜损自然变小,还有磁损也会变小,开关电源不能与工频电源去比较,肯定能源效率比工频电原大幅度提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能提高电源转换效率,从而能降低功耗:

因为高频变压器工作的“开 ...

“似乎明白了”
还远,还远。

楼主的电工基础知识比较差,宜先补习这些知识。没有这些基础知识,很难理解楼主提出的问题。
补习从欧姆定律开始,到磁性材料特性和变压器(涡流、磁滞、铁损、铜损、磁饱和、漏感……)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