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信号地和电源地可以相连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7-14):
AGND GND PGND 可以接在一起吗

网友A:
最好用0欧姆电阻隔离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0欧姆电阻隔离以下

好的   可是看技术手册上面的并没有这样做 都是直接相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可是看技术手册上面的并没有这样做 都是直接相连的

一般情况没有问题,但是出于稳定性考虑,建议加上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没有问题,但是出于稳定性考虑,建议加上隔离

好的   谢谢了啊

网友:
加个隔离的电容把。GND和AGND之间。

网友B:
1、信号地与模拟地理论上是不可以直接相连的,信号地与模拟地的电平是不一样的
2、如果你的模拟信号不是高频信号的话,相连问题不大,但做好是单点相连
3、如果模拟信号是高频的话,建议在模拟地与信号地之间加一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