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6-07-14):
请教大家:
关于ADC采样问题:
单片机ADC精度12位(4096),3.3V供电,则3300/4096≈0.8mv/1LS,就比如这个精度刚好能达到我要检测的参量的精度。
但实际上电压有杂波,就比如50mV杂波,则实际上ADC采集回的值有变化:50/0.8=62.5,这么大的变化量,这样根本就达不到这个精度和准确度,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ADC采样采用多次检测去极值取平均值,但是仍然有跳动,变化量也有10个变化量,甚至有时候更大。
大家在做项目时,遇到测量参量精度准确度很高的时候是如何做的。
谢谢。

网友A:
你通过多次采样求平均可以一定程度改善信号波动的情况。

不过,你的ADC的参考电压和电源要尽量稳定方面下功夫,这点很重要;VDD,REF这些做好滤波。

采样时间要跟输入阻抗匹配;你可以调整采样时间比较下结果。

采样脚可以考虑放个小滤波电容,比方101,102,大小结合你信号特征。

实在不行,可以考虑带差分输入ADC的芯片,比方STM32F3系列。

网友B:
只能是多次采样,然后求一个平均值

网友C:
模拟电路,首先自身要质量硬。
否则再好AD也没用。

用多次平均是个权宜之计,
LS用词“一定程度改善”,很准确。

网友D:
要看你要求的速度,如果波形变化快,则对硬件要求(包括PCB等)非常高,如果是测温度之类的,搞个几级滤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同仁,说的都挺好。
另外,我现在出现了很怪异的现象,我电源纹波小,且没有50Hz干扰啊,但是单片机管脚(ADC)却有50~70mV的工频杂波,这个如何产生的?我电源由开关电源换成电池,也存在这个50Hz干扰,而且有的管脚有,有的管脚没有。
这个纹波直接影响到ADC的采集。、
各位遇到过这个情况吗,什么原因产生的呢,有办法软件滤波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通过多次采样求平均可以一定程度改善信号波动的情况。

不过,你的ADC的参考电压和电源要尽量稳定方面下 ...

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E:
可能还是滤波不够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同仁,说的都挺好。
另外,我现在出现了很怪异的现象,我电源纹波小,且没有50Hz干扰啊,但是单 ...

刚好12bit的话,比较难搞,ADC一般都有一个数的失调或噪声.要么你就找无失调的.
50Hz的问题,不一定是你这个电路出的,也可能是测量的时候外面带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好12bit的话,比较难搞,ADC一般都有一个数的失调或噪声.要么你就找无失调的.
50Hz的问题,不一定是你这个 ...

测量外带可能性小,其实是很怪异,如果将JLINK的地线跟我板子地线连接,这个50HZ就没了,示波器看很干净

网友G:
ADC精度不够  用一个 24位的  qq  394233008

ME9601 Specification_V0.1.pdf

网友H:
可以试试以下几个方法:
1.提高参考电压的精度;
2.测量的电压信号采集前最好做个低通滤波;
3.软件做平均值算法;

网友I:
电路上下功夫吧,用过F103的,上下几个字的变化,多了就是硬件问题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给予的建议

网友J:
ADC一般都有一个数的失调或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