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读USB鼠标数据到单片机,有没有这样的模块?

楼主(2016-07-14):
我不会用USB通信,但现在要用USB鼠标作为输入控制。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模块或IC 可以直接读USB鼠标的信号然后用串口或别的接口发出来给单片机系统接收的?

谢谢!!

这种模块,现在在工控机用的很多。现在很多廉价的工控机都使用普通的键盘和鼠标。不是什么高科技。
这种模块,现在在工控机用的很多。现在很多廉价的工控机都使用普通的键盘和鼠标。不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A:
这种应该没有现成的模块或IC去实现,可以使用带USB接口的MCU或者USB接口芯片去做,不过需要编程

网友B:
楼主可以发明一个这样的模块,肯定会火的

网友C:
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