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artup.A51 编译问题?

楼主(2016-07-14):
求教问什么startup.A51文件编译出来有100多个字节,有时候就只有10几个字节?编译出来有100多个字节时感觉好多都是没有用的,怎么才能控制它编译出来的大小呢?

网友A:
多有多的用处吧。
startup.A51是不会多的。
多的是INIT.A51

网友B:
你好,我看到.M51文件里面startup.A51大小是0x8C,如果多的是INIT.A51,编译出来的程序是放在startup.A51 的0x8c程序段里的吗?没有看到INIT.A51文件的大小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有多的用处吧。
startup.A51是不会多的。
多的是INIT.A51

你好,我看到.M51文件里面startup.A51大小是0x8C,如果多的是INIT.A51,编译出来的程序是放在startup.A51 的0x8c程序段里的吗?没有看到INIT.A51文件的大小信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看到.M51文件里面startup.A51大小是0x8C,如果多的是INIT.A51,编译出来的程序是放在startup.A5 ...

把两个hex发上来,给你看一下。

网友C:
配置某些内存不清零就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hex发上来,给你看一下。

已经尝试,M51文件中startup.A51变大的原因应该是定义全局变量时有初值导致。正如你所说,应该是INIT.A51中的代码,去掉全局变量的初始化就又变小了。谢谢,等结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加载startup.A51文件

这些文件都属于CRT,也就是c运行库,如果你不加入到你工程里,keil也会自动链接默认的。如果你加入到工程里了,他就用工程里面的。
常见的有startup.A51里面修改喂狗,或者初始化时钟等。

malloc printf putchar 等c的库函数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