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AD9957经射频变压后低频信号失真问题

楼主(2016-07-14):
本人设计了一块AD9957的评估板,AD9957配置时钟是625M,使用单音模式输出了,测试输出级频率特征,输出端原理图以及PCB板图如下

BNC前端是一个7阶椭圆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160M,现在测试了30k~60M的频率都没问题,但是30K以下就出现了信号失真,60M以上出现了波形抖动问题。

1.现在怀疑是低频是因为射频变压器的限制,射频变压器型号T1-1T-KK81+,它将AD9957的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输出,datasheet在附件中,datasheet中写的带宽是0.08~200M,请问各位大牛,这边是否会造成信号的失真?

2.高频出现波形抖动现象,如下图的70M频率示波器显示效果所示,这个示波器是优利德的UT2062C型号的一款,带宽为60MHz,请问是否会影响到带宽外的波形显示,影响效果是否表现为波形抖动?

小弟在此恳请大牛们帮帮忙,不尽感激。

网友A:
地板:输出端它的3引脚并没有接阻抗,是否可考虑为他把PCB走线作为微带线结构(内电层紧靠信号层的一层为地),然后用工具算出走线阻抗50Ω所需要的走线宽度,并按照该宽度设计PCB原板,就相当于在输出端接了一个50Ω的电阻了?

端口-3接50欧微带线的终端还需接50欧电阻,或者接滤波器50欧输入阻抗。50欧微带线仅保证从50欧负载到端口-3的50欧阻抗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3接50欧微带线的终端还需接50欧电阻,或者接滤波器50欧输入阻抗。50欧微带线仅保证从50欧负载到端口- ...

谢谢大师点播,让小弟恍然大悟,小弟也是射频新手,目前资料只能从各芯片器件的DATASHEET获得,实际设计方面的经验还是比较欠缺的,请问大师这些射频方面的知识有推荐学习的资料没。
哦,还有个问题,T1-1T-KK81+datasheet中写的带宽是0.08~200M,这对低频的影响是会导致失真么,还是单纯的高插入损耗导致能量的降低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点播,让小弟恍然大悟,小弟也是射频新手,目前资料只能从各芯片器件的DATASHEET获得,实际设计 ...

找一些老的射频方面的杂志、厂家的应用**,有对各种原理的说明。
失真的原因说不好,你先改善一下器件的低端阻抗匹配,哪怕损失了幅度,看对失真有没有改善再说。

网友B:
超变压器工作条件啦。

网友A:
一点经验:熟练使用阻抗圆图;遇到与阻抗、阻抗变换有关的问题,尽量在圆图上进行思考、推算,这样常常能清晰思路。
圆图是搞射频的强大工具。

网友C(2017-05-26):
专做ADI,原装现货和海外订货,接收全系列询价。有需要请联系我,QQ267416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