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楼主(2016-07-14):
4K的eeprom地址是0~4095,如果我去读4095以后的地址,读出来的是什么,是0xff还是0x00还是什么。。。。。

网友A:
那取决于你写入的是什么。如果没写,应该是ff

网友B:
一般会被“截尾”处理,比如你访问4096地址,实际上是访问的0地址。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D:
一般是溢出,高位忽略,读到的是高位忽略后的地址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会被“截尾”处理,比如你访问4096地址,实际上是访问的0地址。

后面都依次类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取决于你写入的是什么。如果没写,应该是ff

超过的地址范围的我肯定不会去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过的地址范围的我肯定不会去写啊

没看清楚,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楚,不好意思

没事儿,那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事儿,那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你读那个地址有什么意义?
至于读出来是什么,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讀出來是沒有意義的數字
有可能是0xFF, 有可能是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都依次类推吗。。。

照理说是以此类推,但是你没有必要去研究超出厂家给定范围的东西,没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理说是以此类推,但是你没有必要去研究超出厂家给定范围的东西,没有保障。 ...

其实是我们工厂想做一个测量eeprom容量夹具,想通过读超出部分是0xff来判断的,看来这个方法行不通了。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B:
你应该指的是I2C或者SPI接口的EE吧,现在并口EE已经很少了。串行EE都有ChipID,可以读出来加以判断。另外芯片容量在型号上已经标示了,不知道为啥要用机器来读,如果是软件判断硬件连入的EE有多大,前面ID的办法已经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指的是I2C或者SPI接口的EE吧,现在并口EE已经很少了。串行EE都有ChipID,可以读出来加以判断。另外芯 ...

是i2c接口的eeprom,怎么读ID呢?因为是流水线上的不可能用人眼一个个的去看,太慢也看不清,我们工厂是要求全检的,只能做夹具去自动测试并保存结果到公司数据库里,以便后续追踪

网友B:
看你所用芯片的数据手册,另外“全检”和“全部容量都读一遍”是不同的概念,要搞清楚。批量生产,用的芯片是一定的,直接录入到ERP里不就好了,用1楼的办法来解决,有点奇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所用芯片的数据手册,另外“全检”和“全部容量都读一遍”是不同的概念,要搞清楚。批量生产,用的芯片 ...

呵呵,可能你不知道生产工厂,更多的是开发吧,生产会遇到各种问题的,一款好的产品批量生产不一定容易的。同一款产品会根据客户要求eeprom会有大小不同之分,那么就有可能SMT贴错弄混,被客户投诉了,所以才会加一个eeprom容量测试的工位。至于1楼的方案,并不是读全部,只是读最后多少位,比如读4000~4200,如果4096~4200全部是0xff,说明就是4K,否则就跳到8K继续,是这样的想法,可能我说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所用芯片的数据手册,另外“全检”和“全部容量都读一遍”是不同的概念,要搞清楚。批量生产,用的芯片 ...

我在芯片手册上没有看到有ID的说法啊,能详细举例说明吗?谢谢!

网友B:
我好像也没找到,可能跟串行Flash记混了,但是帮你找到了地址轮回的依据。

To provide sequential
reads, the 24XX256 contains an internal Address
Pointer which is incremented by one at the completion
of each operation. This Address Pointer allows the
entire memory contents to be serially read during one
operation. The internal Address Pointer will
automatically roll over from address 7FFF to address
0000 if the master acknowledges the byte received
from the array address 7FFF.

你可以试一下用轮回的方法来做。

网友B:
你可以在首地址写一个特殊的数据,然后往后读,读到轮回减1就是最大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首地址写一个特殊的数据,然后往后读,读到轮回减1就是最大地址了。 ...

好的,谢谢,我试试吧

网友F:
这个坎对应数据手册上怎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