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78E516 的下载问题

楼主(2016-07-14):
w78E516  在下载时,response error;

连接方式如图

楼主:
51               ISP PROGRAMER
P2.6&P2.7----PL
RST------------RST
VDD------------VCC
DTA------------DTA
GND------------GND

网友A:
有没有检查电源,都是正常的吗,下载线有多长?

网友B:
下载不成功基本上是由于电源或者接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检查电源,都是正常的吗,下载线有多长?

电源正常,15cm   .
原因找到了。因为没有烧isp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不成功基本上是由于电源或者接线的问题

原因找到了。因为没有烧isp程序。

网友C(2018-06-03):
W78E516不是出厂时,已经固化好了ISP吗,ISP你用什么烧录的。我现在用W78E517DPF看资料厂家固化好了ISP,可是怎么也写不进去,出现的情况和你一样

网友C:
你用的是那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