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关于ZIGBEE的调制方式以及接收灵敏度方面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6-07-14):
ZIGBEE采用的是DSSS技术的QPSK调制方式,而WIFI的调制方式有很多种,同时在11b协议的时候包含有QPSK调制技术,这么说是否支持WIFI 11b协议的PA 都可以用在ZIGBEE 产品上呢?

无线接收灵敏度的计算公式为    S=10log(KTB)+NF+SNR=-174+10log(B)+NF+SNR (抄的百度百科)

根据ZIGBEE的速率250kbps 计算ZIGBEE的带宽B,由于ZIGBEE采用QPSK调制,根据QPSK调制方式计算带宽。其中疑问的地方,250kbps是什么速率,码元速率或比特速率, 根据该速率怎么计算带宽,接收灵敏度中的SNR是误码率对应的信噪比,根据ZIGBEE对应的QPSK调制在10-5,信噪比为10dB左右(是否正确)。

望大神指导 。。。

楼主:
还有一点比较疑惑的,计算出来的接收灵敏度跟实际接收灵敏度之间的关系,按照ZIGBEE 产品,一般算实际的接收灵敏度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 那就是“丢包率”,在丢包率满足的条件下测出来的接收灵敏度,假设该值是-101dBm,而 模块真正收不到信号则在-105dBm,想问的是计算出来的接收灵敏度是这两个中的哪一个。

网友A:
射频信号和调制方式无关,PA只和频率增益有关,信号是什么波形,带了多少个字节,甚至是模拟信号,都没关系。

网友B(2016-09-25):
引用 网友A:
射频信号和调制方式无关,PA只和频率增益有关,信号是什么波形,带了多少个字节,甚至是模拟信号,都没关系 ...

我是做WiFi的,有些8.2.11a标准的WiFi用的PA在802.11ac上使用时性能会差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WiFi的,有些8.2.11a标准的WiFi用的PA在802.11ac上使用时性能会差些

中心频点。有可能是不同的调制方式有衰减。

网友A:
250kbps是比特率,ZigBee在2.4G下的码元速率是2M c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