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使用疑问

楼主(2016-07-14):
两个隔离变压器的输出在同一个设备中不经整流,次级一端能不能直接与直流开关电源的输出共地,直流开关电源的输入与隔离变压器的输入一样均是220v入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这个感觉可以的

网友C:
两个不同的电源在一起,只要其中有一个是隔离的,两个变压器的输出就是可以串联的,望采纳

网友D: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