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丢包率高

楼主(2016-07-14):
无线433应用在LED电源驱动板子上,发现丢包率较高。

网友A:
首先你要把问题描绘清楚,丢包率高有很多因素的,有没有侧过输出功率,接收灵敏度,这两项跟丢包率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把问题描绘清楚,丢包率高有很多因素的,有没有侧过输出功率,接收灵敏度,这两项跟丢包率有直接关 ...

输出功率没有测试过,接收灵敏度有仪器测试过OK的。匹配好天线后进行拉距测试时发现,通讯距离还可以的,但是就是有时会控制不了,发射端只管发射,接收端只管接收,不做握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功率没有测试过,接收灵敏度有仪器测试过OK的。匹配好天线后进行拉距测试时发现,通讯距离还可以的, ...

你要测测 你的功率。肯定是和灵敏度有关的。

网友C:
通信协议?

网友D:
说明接收侧的信噪比不够,可能导致的原因包括:发射功率不足、接收灵敏度不足、天线增益太低、天线方向性问题、接收侧系统内噪声太高、空间同频电磁干扰过大、传输遮蔽或传输多经……

网友E:
丢包率高的原因除芯片本射原因外常见的有两种:1、晶体精度低,2、干扰严重。
排除方法:1、换用高精度的晶体。2、如果没有仪器,可以通过连续不断的RSSI来判断是否存在严重的干扰。如果存在干扰源,则设法排除干扰,干扰源一般是时针信号线,晶体等。排除不了,可选用干扰小的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