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为什么ST-LINK的驱动在WIN10下装不了?

楼主(2016-07-14):
从ST官网上下载的ST-LINK驱动,我使用的是NUCLEO上面自带的ST

运行里面的setup.exe,然后就提示下面的对话框。

但我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自动更新也更新不了

请问怎么才能在WIN10下使用ST-LINK啊?

网友A:
你第一张图都说了,不支持windows10的。是高手的话,自己改驱动,不是高手的话,还是建议换回windows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张图都说了,不支持windows10的。是高手的话,自己改驱动,不是高手的话,还是建议换回windows7吧。 ...

哎,为啥这么大个ST都不更新一下驱动呢。

网友B:
支持吧?你的什么版本的win10,怎么英文的?

网友B:
一般如果不支持,会提示是驱动签名的问题,这个只要屏蔽驱动签名验证就行。

楼主:
可以了,原来装 STM32 ST-LINK utility 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C:
是不是驱动签名有问题?去下载最新版的, STM32 ST-LINK utility 3.9,试试,我弄的就OK。

网友D:
可能是系统不兼容吧,毕竟win10出来时间还不长

网友E:
最新到win8

网友F:
我的win10系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装了 STM32 ST-LINK utility 3.9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