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_PCB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7-14):
就像这样

屏幕截图(5).png (491.38 KB )

楼主:
将USB锁定好像可以,但这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这都想不通,
谁知道你要操作哪个元件?

网友B:
你所选的位置有元件重叠  或者位号重重叠  软件要你再次确认

网友C:
是的位置重复了,一下子点到两个器件,当然会让你再次确认选哪个器件了,可以将一个器件锁住,或者移动鼠标不要点击二者的重复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选的位置有元件重叠  或者位号重重叠  软件要你再次确认

我点的是c3电容,,结果跳出来USB和它重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想不通,
谁知道你要操作哪个元件?

我点的是c3电容,,结果跳出来USB和它重叠了

网友A:
在列表里c3条再点一下。

网友D:
这个是做器件库造成的。

网友E:
楼上正解。这应该是在做pcb库时,未设置参考点(现在的参考点在usb上)

网友F:
USB封装时做太大了...可能是有个小线段或者小点没删除...

网友G:
你所选的位置有元件重叠,他们坐标的位置一样了,你看看你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