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f28015 SciaRegs.SCIRXST.bit.RXERROR 软件复位时间

楼主(2016-07-14):
SciaRegs.SCIRXST.bit.RXERROR出错后,需要软件复位,怎么会需要8秒这么长的?

楼主:
if(SciaRegs.SCIRXST.bit.RXERROR != 0)
                {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 = 0;                                                                                                  //SCI复位,清除接收故障标志
                        asm(" RPT #7 || NOP");                                                                                                    //延时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 = 1;                                                                                                //清除SCI的SW RESET,开启SCI

                        重启后需要8秒钟,要这么久吗
                }

网友A:
哪儿得出的8秒   只是几个机器周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