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的控制,速度可调又能精确定位

楼主(2016-07-14):
遇到一个项目,可随时手动调节速度和方向。(类似一个电位器)并且,可设置虚拟的限位点,在虚拟限位点处可以精确停止。

       采用PWM和DIR的方式控制伺服驱动器,自己做了加速度曲线。上面说的第一个功能手动控制速度,来回运动的功能,没问题了。
可是设置虚拟限位点的功能一直没有好的实现方式。在论坛学习后,用定时器发送脉冲,在定时器中断中计数的方式,来计算步数。
暂且不考虑丢脉冲的问题。由于在到达虚拟限位点之前是手动操作运动,减速的位置不确定(和手动操作的速度有关)。
现在处理起来有各种问题,在网上查询,发现大多都是,电机做一个循环往复的动作,比如从a点精确运动到b点,
这样感觉也不难。可是在a点到b点运动过程中,随时修改电机速度,又能精确停在b点,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案,请问哪位做过类似的项目,
请帮忙指点,谢谢啦

网友A:
需要编码器

网友B:
带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机有这个功能。

网友C:
你先要定下一个大局观的规划,   各参数,一个套一个的去设定

  原始定位一套,数据,   相对定位 一套数据,   加减速度等,各一套, 在一个公式内运算一下,重新生成一个表就可以了

PWM和DIR的方式控制伺服驱动器

DIR 就没什么说的了 使能  方向  速度(PWM)

也就完全在速度的PWM实现了  ,  既然是驱动器 PWM 也只定占空比变频率来用了

网友D:
建议使用PID反馈控制方式,可以随时调整速度,并且加减速比较平滑,一般高级的PLC带电机控制的会有这种方式!

网友E:
一般PID,用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来做

网友F:
加编码器可能比较好,从a点到b点,不论给多快的脉冲,总的脉冲数是一样的,照样能够精确的到b点!